如何消除电容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9-09-27):
如何消除电容短路的问题

比方说电源上电瞬间,或者是脉冲到来瞬间时候的电容短路效应!?
除了加电阻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求教中...

网友:
并个箝位二极管试试

网友:
采用缓启动电路,输出电压慢慢上升,冲击电流相应就会降低。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问题就是不能软启动,我也想不清楚我到底要问啥!
可能我还没想到电路的具体故障在哪吧!?

网友:
请详细说明你的应用场景,及遇到的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软启动,PWM方式控制流经大电容的电流

网友(2010-01-28):
要避免电容短路就只有把频率降下来,由电容的阻抗公式就可以看到

网友:
这个问题很笼统,不要担心别人知道你的问题,要说清楚你的环境,这样的建议才是有用吧?

网友(2010-03-04):
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当突加电压时,会有大电流,随者电容电压上升,电流逐渐降低,这电流称为容性电流。这容性电流与电容量及电源内阻有关;电容量越大,或电源内阻越小,容性电流峰值越大;反之,电流峰值越小。

LZ称短路现象,可能是电容量太大了;可先把电容全拿掉,上电证实电源良好;然后一个一个加上去测试,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上电瞬间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