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发生突变的瞬间电容短路效应

楼主(2009-09-27):
如何消除电容短路的问题

比方说电源上电瞬间,
或者是脉冲到来瞬间,
也就是电压发生突变的瞬间,

如何来消除电容短路效应!?

除了加电阻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求教中...

网友(2009-11-03):
可以使电压缓慢上升

网友:
电容值降低
或者是用一些ESR较大的电容
新手提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