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

楼主(2009-09-27):
各位朋友,问大家一个问题。
做一个放大器接成单位增益结构,作为电压跟随。
输入为1M,峰峰值0~3.3v的正弦信号,要求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失调小于1mv。
我这个放大器的性能指标要怎么定?
麻烦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反馈系数等于1
vinp-p/Av=1mV
单位增益带宽大于1M
还要考虑slew,自己算算后面负载再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问大家一个问题。做一个放大器接成单位增益结构,作为电压跟随。输入为1M,峰峰值0~3.3v的正弦信号,要求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失调小于1mv。我这个放大器的性能指标要怎么定?麻烦指导一下,先谢谢 ...

电压跟随器要求是rail-to-rail结构,1mv的失调则要求你用bjt作为差分输入,或者用chopping。开环增益应该要在70dB以上,带宽>1M

网友C:
你做放大器的目的是什么

指标很重要,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没说电源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标很重要,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用在模拟输入pin,使从外往里看阻抗很大,同时起隔开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说电源电压是多少啊??!!

单电源3.3v。是要rail to tail的。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带宽,增益要达到什么样的,才能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系数等于1 vinp-p/Av=1mV 单位增益带宽大于1M 还要考虑slew,自己算算后面负载再计算

谢谢,再请教你一下。

负载CL=0.5P,CR=22K

按说,slew和带宽是由电流和负载电容决定了。
带宽,slew应该同时确定的。
也就是说带宽如果够大,slew是没问题的。
或者slew够了,带宽也就够了。是这样吗?

vinp-p/Av=1mV ,p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器要求是rail-to-rail结构,1mv的失调则要求你用bjt作为差分输入,或者用chopping。开环增益应该要在70dB以上,带宽>1M

用正常的cmos不行吗。为什么。
我工艺是cmos的,那怎么办?

用bjt作为差分输入,或者用chopping 是要提升电压,让接近电源和地的地方能有比较好的性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你一下。 负载CL=0.5P,CR=22K 按说,slew和带宽是由电流和负载电容决定了。带宽,slew应该同时确定的。也就是说带宽如果够大,slew是没问题的。或者slew够了,带宽也就够了。是这样吗? ...

slew是对大信号建立来说的,带宽是对小信号来说的,两者没有关系的。但是整体加起来影响你的建立时间
Vinp-p是指的峰峰值,具体折算到增益就是要大于70dB

网友:
Slew的电路表达式为Iout/C

而Slew的指标按照这个来定:Slew>2pi*f*A

Slew跟BW不是完全的一样的东西。

mismatch小于1mV使用CMOS也是可以达到了,管子尤其是输入对管使用大面积的,管子的面积与mismatch成反比,用mentocarlo仿真,标准方差的三倍如果小于1mV的话,基本上可以保证你流片出来白分之九十的芯片满足要求。另外就是要有版图技术,对管都要用上四方共心和插指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家
有点了解了。

网友:
1# hjx00511 不知道你说的1mV失调是不是指offset?如果是的话,前面几位解释是不错的。
我在想,如果要求任何时候输入和输出的差都在1mV以内的话,会怎样呢?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有兴趣的话考虑考虑。

楼主:
1# hjx00511 不知道你说的1mV失调是不是指offset?如果是的话,前面几位解释是不错的。
我在想,如果要求任何时候输入和输出的差都在1mV以内的话,会怎样呢?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有兴趣的话考虑考虑。
引用 网友F:

对啊,如果要做这样子,要怎么做?
我现在做的放大器,输入和输出的差随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很大,频率越大,差越大,1M输入的时候差大约有20mv。
这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调,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