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的Corner仿真。

楼主(2009-09-27):
仿真带隙Corner时。bjt始终用tt,还是ff,ss也要仿。
bjt在ff,ss情况下和在tt情况下比较,输出电压偏差很大。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加入ff,ss的情况
如果你要很准确的电压,那么应该考虑trimming的问题了

网友:
FYI. about trimming

2007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Matching Improvement in Bandgap References.pdf

网友:
对于bandgap, trimming 技术是必须的。

bjt 应该考虑ff, ss, 当然此时应用trimming。

网友:
应如何考虑那?

楼主:
谢谢大家。

在ff,ss条件下,晶体管的Vbe和Vbe1-Vbe2必然和ss情况下会有较大的差别。
这样也会导致带隙的输出电压会有较大的差别。
我们要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些。?

网友(2010-01-20):
是前仿还是后仿啊

网友:
triming确实比较重要

网友(2010-03-10):
太厉害了,什么是triming技术啊

网友:
同问,什么是triming技术啊?

网友(2010-04-09):
顶起!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工艺的偏差影响成品率,TT SS FF都要仿。一般流片出来的结果比后仿的好一点,但是还是要看什么工艺

网友:
sf和fs是必须要仿真的,偏差很正常,所以大家才研究如何减弱PVT的影响,因此才演绎了模拟技术。

网友:
考虑启动问题
4# lrzhu

网友:
bjt的ss,ff是要仿的。bandgap里的MOS管要仿的corner就更多了,fs,sf也要仿。

网友:
肯定要放各种模式。

网友:
必然要仿,偏差可以作为triming的参考。

网友:
how about monte carlo sim?

网友:
下来~~
3# navyhu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A:

i think it's may be cause by resistor,because it's has

temperature variation

网友:
trimming就是用传输门控制电阻的接入或者断开

网友:
什么是PVT 20# wangdf

网友(2010-07-24):
bandgap 不用trim 也可以做的很准

网友(2011-01-03):
回复 网友B:

    找这个trimming好久了

网友(2011-03-01):
好像还有温度吧,组合起来共15种情况吧

网友(2011-04-12):
triming,一直想知道如何做

网友:
Trimming在具体实施中是如何实现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1-06-22):
三楼的文章下来看看

网友:
bjt的不会啊 一点都没做过这样的

网友(2012-06-10):
都是来下载3楼的文章的

网友(2012-08-02):
可惜啊!!我就是没有掌握corner的仿真程序的写法!!!还是谢谢!!

网友(2013-04-18):
哦这个看看啊

网友:
不止FF,SS TT还有FS,SF加上电阻的corner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