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0、1激励在hspice下如下写?

楼主(2009-09-27):
最近仿真一个电路,电路的输入是一个8位宽的地址和16位宽的数据,地址和数据都有非常多的变化,如果写成PWL非常麻烦,几乎没办法写,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由于设计中有双向端口,所以走数模混合仿真的路子是不行的。只能在spice网表下用Hspice仿真,请教激励的写法。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现在hspice 支持verilog-A吧, 不如用verilog-A 写个激励吧。  这样可能比较简单,愚见

网友:
可以尝试用数字的方法或matlab模型产生出二进制输入,然后导入到一个vector文件
具体vector文件的写法可查找hspice的手册,再调用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vertor文件吧,那个和Verilog差不多

网友:
用语言写出激励,仿真出VCD文件,再用VTRAN命令转成PWL文件,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2018-04-19):
回复 网友A:

   做实验遇到疑惑,请问具体是如何“用VTRAN命令转成PWL文件”的?谢谢!

网友:
hspice 可以吃 0000111這種形式的數位
但我忘記指令是啥了

网友(2025-10-07):
想问一下佬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让AI给你写一个 python script, 告诉它,输入是 010110....格式,输出是 PWL的格式给到 Vaddr7作为 analog的 voltage source, 你可以写一个小的testbench测试这个voltage souce 波形和前面的数字信号是否一致。同样的方法转换 Vaddr6,Vaddr5..., Vdata15, Vdata14,....Vdata0.
然后叫AI 把这个python script升级成可以一次把 Vaddr,和Vdata的voltage source都转换出来。你就不用一次一次的去转换各个 addr 和 data了。

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让AI把这个方法用verilogA的形式写出来,直接调用数据,生成 Vaddr, Vdata的voltage source接到你的电路里。

现在有了AI工作效率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