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的4转2问题

楼主(2009-09-27):
i2c控制器rtl里有scli、sdai、sclo、sdao四个端口,ic实现时怎么归到scl和sda两个双向io?

网友:
I2C是双向总线,当然自己还得用一个控制信号来控制,是否占用总线啊

网友:
建议先看open-drain的原理

网友:
仿真很重要

网友:
楼主只要知道PULLUP,就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三态B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