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egulation voltage指什么

楼主(2009-09-28):
RT图中第一行的regulation voltage指什么?DCDC的。多谢啦!

网友:
我猜,这个pin是类似于feedback的功能,芯片会通过调整输出,经过反馈回路,regulate这个pin在0V(或1.25V)附近。

不过需要看到一个block diagram或者typical application,才能比较确定。

网友:
就是reference voltage. 第一个chip多半是个buck-boost或者cuk之类的inverting output, 所以reference为ground (0), 第二个是buck, 用一般的bandgap voltage做reference (1.25). EO应该是erroramp output pin

网友(2009-12-18):
基准电压

网友:
IN4
是什么端?

网友(2010-11-01):
IN 即 FB  Feedback電壓
regulation voltage 可代表 參考電壓的位準

网友:
电压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