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f文件对应器件型号不能改变!!

楼主(2009-09-28):
本人编译个程序,用的是stratix的EP1S10F780C6,可是每次编译后,sof文件都显示是EP1S10F780型号,我也换用EP1S10F780C6ES型号,编译结果也是EP1S10F780。我想试着JTAG下载,也不成功。请问是怎么回事?弄半天时间啦!

网友:
sof文件都显示是EP1S10F780型号是正确的,后面的C6是不显示的。不能下载可能是其它原因,点击Auto Detect能检测到器件吗?如不能,可能是你的器件连接电路或下载电缆线有问题。

楼主:
detect  是没问题的
刚下载就出现  Error: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有人说解决办法是把 nCE脚强制置低  可是我下另一个程序就可以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换了一个测试程序    用型号EP1S10F780C6ES编译
这Assembler快结束时出现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ASM, File: /quartus/comp/asm/asm_util.cpp, Line: 1567
Unhandled report data
Stack Trace:
0x27C26B  : asm_assemble + 0x319B (comp_asm)
0x279482  : asm_assemble + 0x3B2 (comp_asm)
0x15E0    : (quartus_asm)
0xB362    : qexe_run_tcl_option + 0x4E2 (comp_qexe)
0xB3AF    : qexe_standard_main + 0x14 (comp_qexe)
0x2A32B   : msg_exe_main + 0xDB (CCL_MSG)
0x1B3A    : (quartus_asm)
0x17066   : RegisterWaitForInputIdle + 0x48 (kernel32)
0x83C5FFFF: MEM_MANAGER::s_quartus_memory_counter + 0xFFD5EFC2 (MSVCR71)
End-trace
Quartus II Version 6.1 Build 201 11/27/2006 SJ Full Version
有没有哪位大侠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