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请问通常的射频芯片(手机应用),量产需要做哪些可靠性测试?

楼主(2009-09-28):
悬赏:请问通常的射频芯片(手机里面应用),担心用到手机里面后,时间长了出可靠性问题。在批量供货前需要做什么样的测试来保证以后使用不出问题呢?
悬赏20分。回答的好的,可以加分。

网友:
只是可靠性吗
包括:高温/低温储存,高温/低温运行,温度冲击试验,湿热测试,盐雾,跌落/抗震/扭力.......
然后过程中和过程后看工作状态和指标罗

网友:
送到专业的测试机构去,它们会给你建议的

网友(2009-11-17):
不清楚,等待高手吧!~

网友:
怀疑是山寨。。。正规大厂要做GCF、IOT。。。测试

楼主(2009-12-28):
楼上老兄,不要乱说。我们只是IC,GCF、IOT不是我们的事。

网友:
都说量产了,你的芯片的功能,性能,是通过了吧?
我想温度测试也做了不少吧?
量产前做小批,可能是到现实中去测试,可能是中国芯片的出路.
测试的成本还是想当高的,我现在做的山赛版的东东就是这样的,测不可能,也不会完整,
就是到客户手里,他低成本卖.

网友:
楼主还是对“可靠性”做一下解释吧。

网友(2013-12-04):
回复 网友A:

        请问,湿热测试对metal的影响比较大,还是对器件本身的影响比较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