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 与器件无关的门级综合~?

楼主(2009-09-28):
刚学, 用FPGA综合,选不同的器件就会得到不同的 输出verilog文件。
modelsim 里面没有库的话,后仿真 就麻烦。
请问各位 神仙~ 包括路过的
如何 做到 与器件无关的门级综合?
有哪些工具 直接吧 HDL代码 干到用not, and, or 啊等等基本门输出的?
这样就是肥了点,但看起来 密密麻麻的一堆门电路 多爽啊。

网友:
求宿

有一个俄罗斯人旅游时迷了路,晚上走到中国边界一个小村庄里,外面漫天大雪,他冷得受不住了,便去敲农家的门要求住宿。   一个老太太在屋里大声问:“你是谁啊?”
俄罗斯人说:“依力奇瓦?莫波洛夫?克里拉维奇!”
“人太多了!”老太太“嘭”地把刚打开的门关上,干脆地拒绝道。

炭化炉,炭化炉价格,炭化炉厂家,木炭炭化炉,机制木炭炭化炉

网友:
用cadence的designer compiler

网友:
在ASIC中是不是没有库就不能综合了呢?

网友:
没有库当然不能综合。
不管是用于ASIC的Design Compiler还是用于FPGA的Synplify都是用库的,
而库中一般都有一些常用的器件,如adder。
所以综合工具将HDL代码直接对应到这些器件上,而不是分立的门上

网友:
搞不懂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没啥 目的啊,突然有个想法 玩玩 而已。
咨询看看还有没有其他EDA工具。
DC 是 synopsys的 DC吧。数字综合的老大
XP下装这个2001版的估计 的我系统估计垃圾多 装不上。
后来整了1天多终于在 不支持更新的  ubuntu  7.04 虚拟机下 安装好 07版的了。

网友:
没有库的信息,合成出来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准的,
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唯一有用的就是加密自己的design,
因为要看懂gate-level的东西比RTL-level的难多了。
比如买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