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er L3 如何用

楼主(2009-09-28):
laker L3 如何用,电路图到版面只有框,没有layout, 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問題不詳細  無法解答

网友:
那是因为你底层没有版图啊

网友(2009-11-18):
打电话给springsoft的AE问啊,好多年没有用L3了,不知道回答正不正确。

可能原因
1.你从top上调用的,比方top调用a,b,c,d四个cell,你要分别进到a,b,c,d四个cell里面把底层的layout的都完成了,才可以完成top的,否则top的是空框。

2.如果是device(比方说Inventor)无法生成,或者生成不完全,缺少layers,应该是L3的tf没有写全,可以让springsoft的AE帮你写,熟了可以自己写,难度不大。

网友:
正版lic还是盗版lic?正版的参考楼上的,盗版的自己琢磨吧。要不把lic分享一下。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看一看!!謝啦!!

网友(2010-01-24):
L3出来很多年了吗???????4楼的好象很牛啊.....

网友(2010-07-11):
工具问题应该从用户手册上查找

网友(2010-08-18):
有没有教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