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M642用于图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9-09-28):
各位好,上帖的DSP与FPGA的选择,谢谢大家给了这么多的建议。我已经决定用DSP了~~~
请问大家,这是项目的需求,请问用哪种型号的DSP比较合适呢?
1、实时采集图像,不小于25 fps, 分辨率不小于:352x288,支持彩色
2、低功耗、高性能、低价位
3、支持mini-PCI接口的wifi 无线网卡
4、支持H.264视频编码

看到网上很多用DM642的,还有觉着这方面挺成熟的,不知应该在哪方面能够创新。

我看到DM642有PCI的接口,那能不能接mini PCI呢,还是需要一些处理?

楼主:
各位用过DM642的高手给点意见好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642用来做H.264,会消耗掉相当大的系统性能。
目前ti的这一系列的DSP很多,有一些是有C64x内核和MPEG4或者H264加速核的,
你可以在你的预算允许下作新的选择。毕竟DM642是推出时间也比较长了。
例如Davinci系列,OMAP系列,就是DM35x系列也可以对比看看的。

网友:
1、实时采集图像,不小于25 fps, 分辨率不小于:352x288,支持彩色
     这个取决于前端的视频codec,TVP5150的相关你可以看看。
2、低功耗、高性能、低价位
     DM642的功耗不低。因为当年推出的时候,ti的低功耗技术和面向市场都不是现在的DM35x系列,OMAP系列的相同。
3、支持mini-PCI接口的wifi 无线网卡
      如果是考虑wifi,那么USB或者其他接口的是不是也可以?况且如果用DM642做,对外面的FPGA还要做PCI bridge,呵呵。
4、支持H.264视频编码
      DM642如果做H264,软件优化工作量很大。或者就是你花钱买做好的。但是要注意里面的C64x的裕量是否够了,呵呵。
仅供参考。

网友:
顺便说一句。ti的dsp质量好,开发环境还可以,但是成本高。
目前有264硬解码的芯片一堆堆的,如果是成本比较critical,建议多多比较选择。
例如海思的hi3xxx,freescale的iMx等系列。

网友:
顺便说一句。ti的dsp质量好,开发环境还可以,但是成本高。
目前有264硬解码的芯片一堆堆的,如果是成本比较critical,建议多多比较选择。
例如海思的hi3xxx,freescale的iMx等系列。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了解的比较全面点哈

网友:
旁听一下 长见识

网友(2009-12-14):
精采的东东总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