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09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09-09-28):
仿真后的输出网表***** HSPICE -- C-2009.03-SP1 32-BIT (May 25 2009) winnt ******
  Copyright (C) 2009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rom Synopsys.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e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c:\synopsys\hspice_c-2009.03-sp1\demo\hspice\mos\qing.sp
  lic:
  lic: FLEXlm: v8.5b
  lic: USER:   Administrator        HOSTNAME: 55A236E5C91345D
  lic: HOSTID: 000b2f0bcd6e         PID:      2772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C:\synopsys\hspice_2009-03.lic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20/2007.9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000b2f0bcd6e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C-2009.03-SP1\meta.cfg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C-2009.03-SP1\hspice.ini

scientific notation:
a=10**-18  f=10**-15  p=10**-12  n=10**-9  u=10**-6
m=10**-3   k=10**3    x=10**6    g=10**9
***********************************************************************
** runlvl is invoked, you can disable it by:
      a) Add option runlvl=0 to your current simulation job.
      b) Copy $installdir/hspice.ini to your HOME directory and
         customize it by adding option runlvl=0, which disables
         it for all of your simulation jobs.
      c) Re-invoke $installdir/bin/config program and unselect the
         option runlvl setting in box 'hspice.ini' which disables
         it for whole group simulation jobs.
** runlvl is invoked, some options are ignored or automatically set:
      Options below are automatically set(user setting will overwrite them):
      if runlvl=[1|2|3|4|5|6],  .option bypass=2
      Options below are ignored, they are replaced by automated algorithms:
        lvltim    dvdt      ft    fast   trtol  absvar  relvar
          relq  chgtol    dvtr    imin    itl3    rmax
** runlvl is invoked, actual option value used by HSPICE are:
       runlvl= 3       bypass= 2      mbypass=   2.00   bytol= 100.00u
***********************************************************************

circuit parameter definitions
  parameter          =  value

constants  - tnom         kt           vt           gapsi        ni
            298.1500     4.116e-21     25.6918m      1.1156     1.256e+16
1****** HSPICE -- C-2009.03-SP1 32-BIT (May 25 2009) winnt ******
******
inverter circuit
  ******  mos   model parameter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 common model parameters  model name:   0:pch      model type:pmos   ***
***************************************************************************
     names  values   units     names  values   units     names  values   units
     -----  ------   -----     -----  ------   -----     -----  ------   -----
   1*** geometry parameters ***
       ld=   0.    meters      lmlt=   1.00                wd=   0.    meters
     wmlt=   1.00                xl=   0.    meters        xw=   0.    meters
     lref=   0.    meters      wref=   0.    meters      lref=   0.    meters
     wref=   0.    meters     xlref=   0.    meters     xwref=   0.    meters
     lmin=   0.    meters      wmin=   0.    meters      lmax=   0.    meters
     wmax=   0.    meters
   2***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o=-133.88m volts        nss=   0.    1/cm**2      tpg=   1.00
      phi= 579.84m volts      gamma= 527.63m v**0.5      bulk=  gnd
    ngate=   0.    cm**3       nsub= 1.0e+15 1/cm**3   delvto=   0.    volts
   3*** gate overlap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gbo=   0.    f/meter     cgdo=   0.    f/meter     cgso=   0.    f/meter
     meto=   0.    meters
   4*** gate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apop=   2.00               cf1=   0.    volts        cf2= 100.00m volts
      cf3=   1.00  volts        cf4=  50.00               cf5= 666.67m
      cf6= 500.00               xqc= 500.00m              tox= 100.00n meters
      cox= 345.31u f/m**2
   5*** diffusion parasitic parameters ***
      acm=   0.                  is=  10.00f amps          js=   0.    a/m**2
      jsw=   0.    amp/m        nds=   1.00               cbd=   0.    farad
      cbs=   0.    farad         cj= 101.85u f/m**2      cjsw=   0.    f/m
   cjgate=   0.    f/m           mj= 500.00m             mjsw= 330.00m
       pb= 800.00m volts        php= 800.00m volts         tt=   0.    secs
     hdif=   0.    meters      ldif=   0.    meters        rd=   0.    ohms
       rs=   0.    ohms         rsh=   0.    ohms/sq       fc=   0.
    alpha=   0.                 vcr=   0.    volts      iirat=   0.
      rdc=   0.    ohms         rsc=   0.    ohms           n=   1.00
     vnds=  -1.00  volts
   6*** temperature effect parameters ***
     tlev=   0.               tlevc=   0.                  eg=   1.11  ev
     gap1= 702.00u ev/deg      gap2=   1.11k deg          xti=   0.
      bex=  -1.50               tcv=   0.    v/deg k      trd=   0.    /deg
      trs=   0.    /deg         cta=   0.    /deg         ctp=   0.    /deg
   7*** noise parameters ***
       kf=   0.                  af=   1.00              nlev=   2.00
   gdsnoi=   1.00
   ***  level  1  model parameters  ***
   lambda=   0.    /v            kp=   8.63u a/v**2
***************************************************************************
*** common model parameters  model name:   0:nch      model type:nmos   ***
***************************************************************************
     names  values   units     names  values   units     names  values   units
     -----  ------   -----     -----  ------   -----     -----  ------   -----
   1*** geometry parameters ***
       ld=   0.    meters      lmlt=   1.00                wd=   0.    meters
     wmlt=   1.00                xl=   0.    meters        xw=   0.    meters
     lref=   0.    meters      wref=   0.    meters      lref=   0.    meters
     wref=   0.    meters     xlref=   0.    meters     xwref=   0.    meters
     lmin=   0.    meters      wmin=   0.    meters      lmax=   0.    meters
     wmax=   0.    meters
   2***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o= 133.88m volts        nss=   0.    1/cm**2      tpg=   1.00
      phi= 579.84m volts      gamma= 527.63m v**0.5      bulk=  gnd
    ngate=   0.    cm**3       nsub= 1.0e+15 1/cm**3   delvto=   0.    volts
   3*** gate overlap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gbo=   0.    f/meter     cgdo=   0.    f/meter     cgso=   0.    f/meter
     meto=   0.    meters
   4*** gate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apop=   2.00               cf1=   0.    volts        cf2= 100.00m volts
      cf3=   1.00  volts        cf4=  50.00               cf5= 666.67m
      cf6= 500.00               xqc= 500.00m              tox= 100.00n meters
      cox= 345.31u f/m**2
   5*** diffusion parasitic parameters ***
      acm=   0.                  is=  10.00f amps          js=   0.    a/m**2
      jsw=   0.    amp/m        nds=   1.00               cbd=   0.    farad
      cbs=   0.    farad         cj= 101.85u f/m**2      cjsw=   0.    f/m
   cjgate=   0.    f/m           mj= 500.00m             mjsw= 330.00m
       pb= 800.00m volts        php= 800.00m volts         tt=   0.    secs
     hdif=   0.    meters      ldif=   0.    meters        rd=   0.    ohms
       rs=   0.    ohms         rsh=   0.    ohms/sq       fc=   0.
    alpha=   0.                 vcr=   0.    volts      iirat=   0.
      rdc=   0.    ohms         rsc=   0.    ohms           n=   1.00
     vnds=  -1.00  volts
   6*** temperature effect parameters ***
     tlev=   0.               tlevc=   0.                  eg=   1.11  ev
     gap1= 702.00u ev/deg      gap2=   1.11k deg          xti=   0.
      bex=  -1.50               tcv=   0.    v/deg k      trd=   0.    /deg
      trs=   0.    /deg         cta=   0.    /deg         ctp=   0.    /deg
   7*** noise parameters ***
       kf=   0.                  af=   1.00              nlev=   2.00
   gdsnoi=   1.00
   ***  level  1  model parameters  ***
   lambda=   0.    /v            kp=  20.72u a/v**2
1****** HSPICE -- C-2009.03-SP1 32-BIT (May 25 2009) winnt ******
******
inverter circuit
  ******  circuit element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capacitors

element name        0:cload
node1               0ut
node2               0:0
model
cap eff           750.0000f
tc1                 0.
tc2                 0.
scale               1.0000
ic                  0.
m                   1.0000
w                   0.
l                   0.
temp               25.0000

**** independent sources
     name         node1        node2      dc volt    ac mag    ac phase    type
        0:vcc       0:vcc                    0:0                   5.0000     0.         0.      dc
        0:vin       0:in                     0:0                   0.         0.         0.      pulse
             initial value   200.0000m
             pulsed value.     4.8000
             delay time...     2.0000n
             risetime.....     1.0000n
             falltime.....     1.0000n
             width........     5.0000n
             period.......    20.0000n

**** mosfets

element name        0:m1       0:m2
drain               0ut      0ut
gate                0:vin      0:in
source              0:vcc      0:0
bulk                0:vcc      0:0
model               0:pch      0:nch
w eff              20.0000u   20.0000u
l eff               1.0000u    1.0000u
rd eff              0.         0.
rs eff              0.         0.
cdsat              10.0000f   10.0000f
cssat              10.0000f   10.0000f
capbd               0.         0.
capbs               0.         0.
temp               25.0000    25.0000
aic

1****** HSPICE -- C-2009.03-SP1 32-BIT (May 25 2009) winnt ******
******
inverter circuit
  ******  element node table

0                cload            vcc              vin              m2:s

                  m2:b

in               vin              m2:g

out              cload            m1:d             m2:d

vcc              vcc              m1:s             m1:b

vin              m1:g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
**diagnostic** rebuilding matrix with pivot option

**diagnostic** rebuilding matrix without pivot option
1****** HSPICE -- C-2009.03-SP1 32-BIT (May 25 2009) winnt ******
******
inverter circuit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voltage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in      = 200.0000m 0:out     =   4.9989  0:vcc     =   5.0000
+0:vin     =   0.
******
inverter circuit
  ******  transient analysi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time    voltage      voltage
                    in           out
    0.          200.0000m      4.9989
  200.00000p    200.0000m      4.9989
  400.00000p    200.0000m      4.9989
  600.00000p    200.0000m      4.9989
  800.00000p    200.0000m      4.9989
    1.00000n    200.0000m      4.9989
    1.20000n    200.0000m      4.9989
    1.40000n    200.0000m      4.9989
    1.60000n    200.0000m      4.9989
    1.80000n    200.0000m      4.9989
    2.00000n    200.0000m      4.9989
    2.20000n      1.1200       4.9738
    2.40000n      2.0400       4.8200
    2.60000n      2.9600       4.5579
    2.80000n      3.8800       4.0834
    3.00000n      4.8000       3.4383
    3.20000n      4.8000       2.8189
    3.40000n      4.8000       2.4280
    3.60000n      4.8000       2.1392
    3.80000n      4.8000       1.9269
    4.00000n      4.8000       1.8381
    4.20000n      4.8000       1.7558
    4.40000n      4.8000       1.7336
    4.60000n      4.8000       1.7115
    4.80000n      4.8000       1.6974
    5.00000n      4.8000       1.6935
    5.20000n      4.8000       1.6897
    5.40000n      4.8000       1.6872
    5.60000n      4.8000       1.6868
    5.80000n      4.8000       1.6864
    6.00000n      4.8000       1.6860
    6.20000n      4.8000       1.6856
    6.40000n      4.8000       1.6856
    6.60000n      4.8000       1.6856
    6.80000n      4.8000       1.6857
    7.00000n      4.8000       1.6858
    7.20000n      4.8000       1.6858
    7.40000n      4.8000       1.6858
    7.60000n      4.8000       1.6858
    7.80000n      4.8000       1.6858
    8.00000n      4.8000       1.6858
    8.20000n      3.8800       1.7801
    8.40000n      2.9600       1.9852
    8.60000n      2.0400       2.3167
    8.80000n      1.1200       2.6925
    9.00000n    200.0000m      3.1183
    9.20000n    200.0000m      3.4873
    9.40000n    200.0000m      3.7699
    9.60000n    200.0000m      4.0213
    9.80000n    200.0000m      4.1846
   10.00000n    200.0000m      4.3480
   10.20000n    200.0000m      4.5113
   10.40000n    200.0000m      4.6020
   10.60000n    200.0000m      4.6710
   10.80000n    200.0000m      4.7399
   11.00000n    200.0000m      4.8089
   11.20000n    200.0000m      4.8477
   11.40000n    200.0000m      4.8719
   11.60000n    200.0000m      4.8962
   11.80000n    200.0000m      4.9204
   12.00000n    200.0000m      4.9446
   12.20000n    200.0000m      4.9553
   12.40000n    200.0000m      4.9623
   12.60000n    200.0000m      4.9694
   12.80000n    200.0000m      4.9764
   13.00000n    200.0000m      4.9835
   13.20000n    200.0000m      4.9866
   13.40000n    200.0000m      4.9886
   13.60000n    200.0000m      4.9907
   13.80000n    200.0000m      4.9927
   14.00000n    200.0000m      4.9948
   14.20000n    200.0000m      4.9956
   14.40000n    200.0000m      4.9962
   14.60000n    200.0000m      4.9967
   14.80000n    200.0000m      4.9972
   15.00000n    200.0000m      4.9978
   15.20000n    200.0000m      4.9980
   15.40000n    200.0000m      4.9982
   15.60000n    200.0000m      4.9983
   15.80000n    200.0000m      4.9985
   16.00000n    200.0000m      4.9986
   16.20000n    200.0000m      4.9987
   16.40000n    200.0000m      4.9987
   16.60000n    200.0000m      4.9987
   16.80000n    200.0000m      4.9988
   17.00000n    200.0000m      4.9988
   17.20000n    200.0000m      4.9988
   17.40000n    200.0000m      4.9989
   17.60000n    200.0000m      4.9989
   17.80000n    200.0000m      4.9989
   18.00000n    200.0000m      4.9989
   18.20000n    200.0000m      4.9989
   18.40000n    200.0000m      4.9989
   18.60000n    200.0000m      4.9989
   18.80000n    200.0000m      4.9989
   19.00000n    200.0000m      4.9989
   19.20000n    200.0000m      4.9989
   19.40000n    200.0000m      4.9989
   19.60000n    200.0000m      4.9989
   19.80000n    200.0000m      4.9989
   20.00000n    200.0000m      4.9989
y
          ***** job concluded
1****** HSPICE -- C-2009.03-SP1 32-BIT (May 25 2009) winnt ******
******
inverter circuit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1
  Actual Model Evaluation(Load) Threads Count :     1
  Actual Solver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5 # elements   =       5
  # resistors   =       0 # capacitors =       1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2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2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3           1           8
  transient          0.01         101         113          47 rev=         4
  readin             0.03
  errchk             0.01
  setup              0.00
  output             0.00

           total memory used          161  kbytes
           total cpu time            0.08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0.09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8:21:47 09/28/2009
           job ended   at     18:21:47 09/28/2009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C-2009.03-SP1\hspice.ini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然后点waveview出现invalid procedure call or argument 是我安装的有问题还是写的代码有问题

楼主:
仿得是个反向器
Inverter Circuit
.OPTIONS LIST NODE POST
.TRAN 200P 20N
.PRINT TRAN V(IN)V(OUT)
M1 OUT VIN VCC VCC PCH L=1U W=20U
M2 OUT IN 0 0 NCH L=1U W=20U
VCC VCC 0 DC 5V
VIN IN 0 0 PULSE .2 4.8 2N 1N 1N 5N 20N
CLOAD OUT 0 .75P
.MODEL PCH PMOS LEVEL=1
.MODEL NCH NMOS LEVEL=1
.END

网友:
啥问题啊,怎么

网友:
指定的WAVEVIEWER没有安装后设置正确

网友:
It is that you have to specified a waveview program, than it can work normally~~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看不懂,正学着呢

网友:
This is tool enviroument setting incorrect!!
Make sure your tool path is correct !!!

网友(2009-12-25):
精彩, 多发这样的贴就好了. tHANKS

网友(2010-01-27):
都用上了,羡慕啊

网友:
正在学习,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2012-11-14):
同样的问题。
c) Re-invoke $installdir/bin/config program and unselect the
         option runlvl setting in box 'hspice.ini' which disables
         it for whole group simulation jobs.
修改一下安装目录的初始化文件“hspice.ini”就可以了,加一行“.option runlvl=0”

网友(2013-12-10):
这个应该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