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舵DAC设计中几个问题

楼主(2009-09-28):
首先想请教大家关于电流舵DAC设计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现在电流舵DAC设计首要任务是提高SFDR呢?而不是SNR  SNDR呢?SFDR到底对DAC的什么影响最大?
2)电流舵DAC的电流只是由输出摆幅决定吗?电流舵DAC的速度和什么参数有关?请详细解释一下。速度和电流有关吗?
3)电流舵DAC的设计时候同步锁存器电路、开关驱动电路怎么仿真?
4)设计流程 是先系统还是先局部?是不是先系统建模跑一下以后然后再设计局部电路。如开关驱动电路、同步锁存器?

如有联系加qq290748092

网友:
电流tuo。。。。。不懂

网友:
设计流程当然是先系统后局部,建议看看经典论文,会谈到结构,基本单元
很多经典电路理论分析前人做得已经很多可借鉴
难点嘛,你初步搭电路做了就大致知道了,什么是容易的,什么是困难的

网友(2011-04-20):
好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2011-07-04):
嘿嘿,看来当时都是一堆疑问啊

网友:
学习中,这些问题搞明白了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3-05-23):
最近也在学习,不过很多问题都不见人来解答……

网友(2013-07-31):
1、SNR主要是和所做的DAC位数有关,电路上进行改进的空间不是很大,有个近似公式SNR=6.02N+1.76(dB),而SFDR可以随电路变化很大,调节的空间也很大。
2、电流应该有输出摆幅和负载电阻共同决定吧,主要看设计要求;DAC的速度应该和开关管的导通阻抗和寄生参数关系很大。
3、开关驱动仿真主要一是保证驱动能力足够,而是要保证交叉点满足要求,就是转换的时候两个开关管可以同时开,但绝不能同时关吧!
4、整体设计应该先讲系统吧,但具体设计电路是肯定是先局部满足,再扩展到整体。
个人愚见,欢迎纠正!

网友:
搞明白就牛了

网友(2013-10-19):
学习中,期待好的回复

网友(2015-06-17):
current DAC的优点是速度快,而它最终还是要形成电压的,所以在输出幅度一定的情况下,电流越大,其受到寄生参数的影响越小,建立时间越短。
至于为什么关心SFDR,我不知道准确的答案,猜测是因为这些Current mode DAC一般都是应用在信号传输系统中,它们对于谐波能量比较关注。

网友(2021-01-17):
同问
求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