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对OCP感兴趣的?

楼主(2009-09-28):
有没有人对OCP感兴趣的?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2013-04-08):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13-05-24):
我对OCP的coherence extention很感兴趣

网友(2013-07-29):
感兴趣;目前我接触的OCP机制,是通过检测一个固定小电阻两端电压,然后通过其他器件实现OCP;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式

网友(2014-12-22):
感兴趣 不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