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的DC2007装不上了,请高手来帮忙一下。

楼主(2009-09-29):
各位朋友,我装的DC是2007版的,用的是虚拟机RHET4,按照网上的教程都弄好了,但是输入dv命令后就会报错,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谢了。

下面是系统报的错: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becasue:
Error: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SEC-12)

请各位帮我一下,如果我装不上DC,十一我就没法回家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licen**出问题了吧。
楼主用的是虚拟机,那在做licen**时,用的是虚拟机上的MAC吗?

网友A:
好像有文章说HOST名不能是localhost,要改成别的,且要与licen**中的HOST名一致。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过程太复杂,还是用错误信息多googl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文章说HOST名不能是localhost,要改成别的,且要与licen**中的HOST名一致。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过程太复杂,还是用错误信息多google吧

我已经把hostname换成别的了,但还是不行。而且我已经google了好几天了,也没google干什么有用的信息。

网友:
我在RHEL3、4上安装也遇到此问题,指定一个非localhost的主机名后安装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