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求助:TMS320C6455 与数据连接问题

楼主(2009-09-29):
实验室用spectrum digital公司的TMS320C6455 DSK板子 接收多路数据(由FPGA提供) 比如现在要接收16路数据[ADC  过来的 12bit 40MSPS]  应该如何解决数据和DSP板子的接口问题?

DSK有几个接口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Memory Expansion connector ,Peripheral Expansion Connector, PCI/HPI Expansion Connector(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能用估计也不行,得留着与别的DSP通信??)还有Serial Rapid IO? 不知道怎么用?
新手诚心求教  我快被逼疯了:(

网友:
weizhiheng2009@tom.com 你的问题不是很容易回答的。 40M的采样,如果直接使用外接的EMIF接口需要使用DMA,但是不知道EMIF和fpga接口这一块的接口逻辑你做了吗? rapidio需要通信的两端都有rapidIO信号线和控制模块,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我在北京北四环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