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零极点问题

楼主(2009-09-29):
最近做MDAC中的运放,性能总是很差,有两个零极点的问题:

(1)一个开环中稍微低于GBW的偶对在接成f=1/2的闭环系统中的影响很大吗?

(2)一个二阶系统未补偿的主极点在输出端,补偿后会主极点变到第一级的结点,根轨迹理论中极点相遇后不会交叉运行,我想知道加个电容补偿后与补偿前不能用根轨迹来分析吗?

谢谢各位拍砖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做MDAC中的运放,性能总是很差,有两个零极点的问题:(1)一个开环中稍微低于GBW的偶对在接成f=1/2的闭环系统中的影响很大吗?(2)一个二阶系统未补偿的主极点在输出端,补偿后会主极点变到第一级的结 ...

“补偿后会主极点变到第一级”
你确定?如何确定的?

楼主:
回2楼

这个不是太确定,根据miller电容等效,跨接在第二级的补偿电容等效到第一级输出端的电容为A2×Cc,等效电容增加很快,这个极点就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