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lity中designware 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请问在做formal check时,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1. svf 文件中有multiplier reject的信息;
2. Failed points 绝大多数是跟designware DW02_tree相关的register;
3. fm中对于designware 只有如下设置:set hdlin_dwroot "/proj/caeeda/SYNOPSYS/SYN/2009.06"

ps: formality 版本2009-06-sp1,netlist里design ware 被打散了。。。

大家讨论讨论,想了半天没头绪。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Formality怎么装?

网友(2010-02-01):
dw也是synopsys的,formality也是synopsys的,竟然还比不过,只能说工具是垄断产物,烂啊

网友A(2010-03-06):
对于乘法器,注意设置当前乘法器调用单元的ungroup和retime,
try。

网友(2010-07-18):
svf 文件中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0-09-02):
9楼说的有理

网友(2011-02-03):
恩. 受教啦.谢谢

网友(2011-03-27):
赚点银子花

网友(2012-03-25):
I would like have dw ip core library

网友:
可以尝试把DW做成一个黑盒子综合,然后再比对

网友(2013-01-04):
有DW只应该比对很慢,如果不过应该从综合方面找问题吧!

网友(2015-03-21):
回复 网友B:

   fafafa

网友(2022-01-10):
引用 网友A:
对于乘法器,注意设置当前乘法器调用单元的ungroup和retime,
try。

能说详细点吗?
是综合时不要把乘法器设为ungroup?还是啥

网友(2023-10-27):
set compile_ultra_ungroup_dw false
将这个参数默认设置为flase之后,在生成的网表中就不会被打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