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NR

楼主(2009-09-29):
请教:我现在有一组经过AD采样的数据以矩阵的形式存储,要怎么算SNR?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如果你是窄带信号,最简单的是做FFT,估计噪声功率谱密度,用积分的方法估计信号功率,就可以做出SNR了
宽带信号的话比较复杂,要根据具体的信号,比如调制类型之类的信息,有专门的算法来处理

网友:
Maple85 能再说的具体点吗?期待中~

网友(2009-11-13):
信号功率比噪声功率,刚才还看到论坛里面有人发了代码,你可以去搜索一下看看

顺便说一下,你可以去下载analog公司的一个信噪比计算小工具,跟它的数据采集板配合用的,可以尝试用一下

网友(2010-01-22):
fft计算信噪比,一般用来分析分析AD转换的信噪比

网友:
做FFT分析,计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