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整流的自举电容的充电问题

楼主(2009-09-29):
同步整流buck型,用自举电容来提供upper side 的驱动,在upper side 关断时,用个5v接二极管给自举电容充电。
请问,
1.二极管用肖特基是不是高温下漏电严重?若用NPN短接的话,反向Vebo太小,不能用。
2.是不是二极管都会出现漏电?
3.除了二极管接法还有什么其他的接法吗?
我用的是华虹NEC工艺.

网友:
為何會高溫哩???

跟Power MOS連在一起嗎??

基本上schottky diode 基本上不太會發熱, 原因是Vth很低, 加上充電電流很小

看datasheet就知道boost trap capacitor都很小

所以基本上不用考慮diode高溫特性

漏電嚴重???應該是你的耐壓算錯了, 導致打穿了diode

网友:
为何要担心漏电流呢,快恢复二极管就好了,漏电流引起的功耗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通常不会高温,漏电也不严重。

如果 由于某些特殊原因 schottky diode 上压降 太大,
可以用native PMOS做个ideal diode.

网友:
我是刚接触这方面,能给个电路图么?

楼主:
1.之所以担心漏电问题是怕当电容boost上去了之后,若漏电严重的话,会把电容的电放完,从而驱动管会出错。
2.芯片不是有个温度范围吗?一般是-40--125度的,-40---85度的
3.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是做在芯片内部的,给自举电容充电的,不是外置的非同步的快速肖特基。
4.二级管中的正向充电电流约100mA。
5.接法就是LDO 的5V输出接个肖特基的二极管的正端,负端为pad脚BS引出接SW。
6.请问一下说的native PMOS是个什么意思?什么又是ideal diode ,理想二极管做仿真模型吗?我是要投片的...

网友:
on-chip ideal diode 是指用comparator驱动的PMOS.
Comparator 比较PMOS两端的电压: V_source  < V_drain, 把gate拉到ground; V_source > V_drain, 把gate拉到source。
对于你的电路,drain 连 LDO 的5V输出, source连 boost cap正极。 (注意 body diode的方向 就好了)

PMOS 做的ideal diode, 随温度的变化 通常比 Schottky 要好。
在大多数工艺中,压降也比Schottky 的小。 不清楚 华虹NEC工艺 中有没有native PMOS。
一般implanted PMOS的  threshold voltage 很大,Rds(on)很大。 所以做ideal diode, 通常要用 hreshold voltage 和Rds(on)相对小一些的native pmos。

不知道你用的是华虹的哪一个平台?

楼主:
我咨询过了,我们没有native pmos,native nmos...

网友:
on-chip ideal diode 是指用comparator驱动的PMOS.
Comparator 比较PMOS两端的电压: V_source  < V_drain, 把gate拉到ground; V_source > V_drain, 把gate拉到source。
对于你的电路,drain 连 LDO 的5V输 ...
引用 网友A:

batelab 很有见地!

网友:
不管是schottky还是PMOS, 都要耐高压的 (对12V输入的IC, 一般需要30-40V).你得查下你的process有没有这种device. 100mA的充电电流可能不需要, Idc=Qg*fs, 一般control FET都不大, 所以一般DC电流要求不高,需要peak电流能承受高一点,具体数值要看Qg和diode/pfet的Ron.

楼主:
on-chip ideal diode 是指用comparator驱动的PMOS.
Comparator 比较PMOS两端的电压: V_source  < V_drain, 把gate拉到ground; V_source > V_drain, 把gate拉到source。
对于你的电路,drain 连 LDO 的5V输出, source连 boost cap正极。

请问电路图是怎么个连接,那pmos的gate端连在什么地方?
drain 连 LDO 的5V输出, source连 boost cap正极,应用为4.75——18V,那么此电压最高可达18+5V,如何用比较器进行比较?

网友:
请教
自举电容的大小在设计时怎么考虑?
还有充电电流的大小怎么考虑?
这两个问题可能是同一个问题,呵呵

此外,on-chip ideal diode的大小在设计时怎么考虑?

网友:
求 on-chip ideal diode  资料!

网友:
" 请问电路图是怎么个连接,那pmos的gate端连在什么地方? drain 连 LDO 的5V输出, source连 boost cap正极,应用为4.75——18V,那么此电压最高可达18+5V,如何用比较器进行比较?"

原来Vin可以到18V啊。工艺中 PMOS 最大BVdss多少?24V 对吧?那应该没问题。

你做的是Sychronous的吧?如图,M1用高压PMOS; driver 用低压MOS做就可以,跟Top gate 的driver 一样。

电路里有 Bottom Gate ON的逻辑信号吧?那就不要用comparator来得出 DON, 直接用 Bottom Gate ON 的逻辑信号 level shift 到BOOST/SW 就可以了 (跟 level shift  Top Gate On 逻辑信号的方法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llo,batelab,感谢你的指导,但是还有一点问题:
1.PMOS导通的时候,给电容充电,PMOS关断的时候,电容boost上去,是吧?
1.但是仿真的时候,随着电容的boost的同时,虽然PMOS已经关断了,但是由于其寄生电容导致LDO输出端也随着boost上去了,LDO5V输出的这一端的电压也会上升一点,仿真中有7——8V,然后又快速下降了,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呀?
示意图如附件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具体电路,我也不清楚。
如果是在30ns 内LDO_out向上走了3V,  假设LDO_out 在芯片外接的电容是2.2uF话, 也就是说 有3V/30ns*2.2uF = 220A 那么多的AC电流灌向 LDO_out,  这不太可能吧?

1. Sizing: 你的ideal diode PMOS没有oversize 吧?
如果自举电容是0.1uF, 最大正向充电电流100mA, 那么 Rds(on)=20 Ohm 大概就够了。

2. Compensation: 你的 LDO是 用PMOS做的吧?
LDO的output 电容多大, 仿真中esr写的是多少啊?

3.  Timing: 你确定ideal diode  gate 是在 top switch gate on 之前of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batelab,还是十分感谢你的指导,呵呵,我们做的Sychronous,问题多多:
1. 我的LDO是普通的一级放大的,用的是NMOS做的调整管,也无外置大电容。
2. 时序上就是我画的那个图,我确定是在 top switch gate on 之前off的,是不是由于Cgd引起的?PMOS管W/L=240/1,应该不是太大吧?充电电流最大约为17mA,不是100mA,第一次我说错了,呵呵。
3.请问一下,你们一般做同步整流管的时候,low side switch的驱动电压是怎么做的?再无off_chip电容时,还是用LDO做的5V驱动吗?但是驱动low side mos时,瞬时最大电流快100mA,我们做的LDO负载调整率很大,好像瞬时响应很不好,是不是无外置电容时做不到?
4.你们做buck开关电源时,整体仿真的时候,在pad脚上加5nH寄生电感吗?加不加耦合电容,怎么加呢?我们都是给固定的电源电压的...

网友:
你的Vin range 是4.75V——18V,  而输出5V的LDO 用的是NMOS ? 低压输入时 overdrive很小啊

PMOS管 W/L=240/1,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parasitic capacitance 有多大。  跟自举电容(大概0.1uF?)相比? 跟 LDO output端的小电容 比?

LDO output 应该至有一定的capacitance吧?  不然 Bottom gate driver一下子就把 LDO_out拉低了吗? 不知道你的Top FET和 Bottom FET 是内置的? 你这是 output 2A application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Vin range 是4.75V——18V,output 2A application,Top FET和 Bottom FET 是内置的。
1.低压输入的时候overdriver是很小,4.75时候,3.75V LDO output。
2.暂时我们是在调整管NMOS管G端加上一个18P的电容,输出没有加电容,这样仿真的话,好像瞬时5V的话,最低拉到3V,之所以掉到这么低,主要是用来驱动low side mos的,寄生电容太大,在1n的时间内从50uA上升到80mA,所以瞬时拉的很低。LDOout 没有外置电容,所以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使LDO瞬态响应好一点?
3.你们驱动下面管子时,用什么做电源电压?
4.你们加寄生pad脚电感仿真吗?

网友:
LDO_OUT 有接到芯片外面去吗? 有的话,你可以查一下这个工艺平台下 pad对substrate gnd的capacitance 有多大? 应该大概是几个pF,对于NMOS LDO也许就足够了。

Low-side driver 从LDO上取电没有问题, 当然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拉出来那么多电。
但(如图)也许你需要把用电多的driver和ideal diode放 在离那些用电少的安静的电路远一些。 这样, 至少那些用电少的电路 所看见的LDO_out没有被拉低很多, 少受一些干扰。

寄生电感 ,5nH估计得差不多。 但这 2A application 的芯片,有没有在仿真里加这5nH,问题都应该不大。 下次如果你要是做Hotswap的芯片,寄生电感就一定要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问题的一直关注,batelab:
1.关于寄生电感5nH,仿真中,在这 2A application 中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内置的功率管的GND和IN,因为续流都是2A时,又要兼顾功率管开关速度够快的话,相当于2A的电流对5nH在很短的时间进行充放电,电源IN和GND在电感的影响下,有类似毛刺的尖峰或者低谷,开关越快,毛刺越大,仿真的话电源IN和GND会有正负2-3V的变化,开关到底做多快,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2.斜波补偿在90%的占空比时,输出稳定,说明斜波补偿足够,但是在10%的占空比时候,输出却不稳定,出现了类似亚谐波震荡的电感电流波形,不知道什么原因?斜波补偿你们一般
m取多少ma?m=75%ma?
3.在做电路整体仿真时,导致输出出现亚谐波震荡的除了斜波补偿模块,还有什么其他模块呢?
4.呵呵,您做模拟几年了,海归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