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TOPO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9-09-30):
1。综合用DC-T模式,但是DFT用的是DC的正常模式,是否可以?
2。DC-T综合的时候如何确定各IP的合理布局呢,(因为这时候连芯片的面积都不清楚啊)?是否需要和后端布局布线的人沟通一下,确保前后一致啊?
3。DC-T之后的STA好象只有采用WLM模式啊,这样会不会造成综合之后的时序分析与综合结果不一致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如果已用DC-T,为什么DFT时要切换到DC?一般对硬模块较多的情况,需要后端布局确定了大致的floorplan,用DC-T才有意义。
确认一下STA直接读DC-T的ddc应该不需WLM。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
DC-T模式我用的不是MW的库,而是PDB库,但是只有STD CELL的库,PAD没有PDB库,所以综合的时候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DFT的时候报错了.
所以才有此疑问.
再问楼上兄弟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的库太老了,或者不全啊,还是PAD本身就没有PDB库呢?
还有就是发现我的库里没有ASTRO需要的ITF或者TLU+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