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MOS电容lvs问题

楼主(2009-09-30):
为什么MOS电容做lvs时版图认不出来?怎样才能让MOS电容的lvs通过?

网友A:
mos电容的LVS

貌似mos电容并没有独立的模型给识别
在原理图上也就是源漏短接一端 栅极一端的结构
在layout上也是这么画,只要能认出MOS管子 。至于他的作用,是一个电容,你自己清楚就行了
也就是说 你并不能在原理图上画一个电容,然后期望在版图上画一个短接的MOS管,LVS能认出来。
一般这种电容对于精度要求都不是很高,因为这样做的电容fringer电容大的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mos电容并没有独立的模型给识别在原理图上也就是源漏短接一端 栅极一端的结构在layout上也是这么画,只要能认出MOS管子 。至于他的作用,是一个电容,你自己清楚就行了也就是说 你并不能在原理图上画一个电 ...

35

MOS电容版图也是类似平板的画法(画成管子形势耗面积),即使电路图是MOS管结构,两者仍然不能匹配。整个电路中MOS电容少还好说,多了一个个自己检查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B:
如果PDK中有MOS电容的话,那么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自己用MOS管连成电容方式,版图中也用MOS连成电容的方式的话,那么就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DK中有MOS电容的话,那么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自己用MOS管连成电容方式,版图中也用MOS连成电容的方式的话,那么就应该没有问题的。

哦,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总面积能对上就行了,做不到每个电容都对上,除非你每个mos电容的w,l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