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are cell

楼主(2009-09-30):
Foundry提供一种服务,允许客户在量产工艺加工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让部分wafer暂时停止,而部分wafer继续加工。

这样的话,客户可以在加工到poly层时(后面的金属层还没有做),停止大部分wafer的进程,而让少量wafer继续加工到完成,然后对这些已完成的wafer上的die进行测试,如果发现有功能或时序上的问题,就可能通过预先布在die上的 Spare cell来解决。

只是改动几层金属层光罩就可以完成std cell重新连接,而不用改动std cell的布局(要改poly层之前的所有光罩)。那些暂停加工的wafer这时就可以用新的金属层光罩往后加工,于是在silicon和光罩两方面都降低了成本。

有时为了验证重连金属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会在前面提到的先一步加工完的有问题die上进行FIB(Focus Iron Beam)操作,能够在不影响其它金属布线的前提下,打断有问题的金属连接,建立金属连接到合适的spare cell上,然后在测试die,如果再没有其它问题的话,就说明之前的金属重连接方案是可行的,这时再重新做金属层光罩就会更有把握些。
然而要能进行FIB就必须在tapeout前对spare cell的金属连线方式做特殊处理。一般我们都把spare cell的输入输出端逻辑上接VDD或VSS,这样在后端工具自动布线时就会将spare cell的输入输出pin接到临近的VDD或VSS rail上,而rail是metal 1,对于FIB而言,这个连接太深了。为方便更改连接,还是应该让从spare cell输入输出pin引出的金属线连接到顶层金属层上。

网友:
Good!!
where this come form?

楼主:
baidu的.
觉得一语道破,copy一下分享

现在不明白的是spare cell在DC时候添加与在PR时添加有什么异同与优劣之分

网友(2009-11-01):
lz说的非常好,但是FIB来验证时序或者功能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很难实现。因为FIB的连线寄生效应非常大,其线宽及厚度都难于与实际的连线比较。
有些foundry能提供专门的ECO lib cell,这些cell的input output都已经引到顶层,当时大部分大陆foundry都没有这些cell,需要设计者自己来定制了

网友:
困扰很久了,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各位,输入输出都连到VDD或VSS上吗?
1.为什么我让encounter做时,只连接了输入,而不连输出呢?
2.把端口跳到顶层,怎么实现呢?工具自动连接大部分就M1,M2了

网友(2009-12-01):
spare的存在怎么进行calibre的LVS验证呢?

网友:
this maybe from worker of some company

网友(2013-02-04):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子,感谢LZ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学习了

网友(2013-07-26):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位置不一样,最好再布线后撒,在需要的逻辑附件放,才可能用得上,不然Timing基本没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没人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绕先后输出verilog网表包含一些你想要的physical cell就可以比较全面的进行LVS验证了

网友(2013-09-10):
请教一下:encounter的时候,有spare cells和spare instances,这两个有啥区别?

网友(2014-05-23):
回复 网友D:

   虽然已经是老帖子老问题了,不过考虑到可能还会有后来人迷惑,这里我就说说我的看法。
  1. spare cell 做LVS的问题,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做LVS的网标是从加完spare cell后的design中抽取出来的,里面本身就包含了spare cell的信息,再和版图做比较。并不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

  2. 关于为什么只接输入不接输出的问题。加入输入输出都接高,对于与非门会出现什么后果,Z=AB的非,A=1 B=1,Z=0也就是地,但输出接了高。明白了吧,因为不清楚spare cell的器件类型,万一输出接的电位与其逻辑电位不同,就会造成短路,所以我们一般会将spare cell悬空。为了防止工具优化掉,还要加上dont_touch属性。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如有问题,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说得相当好!想请教下,怎么把sparecell 的输入用高层metal连到VDD呢?一般默认是只用metal1的。

网友:
   试试自己贴孔,抽fram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看懂您的意思,请详细说说。
    这里猜测一个方法,可以使用脚本,在每一个spare cell周围包一圈routeguide 只允许走高层。

网友:
自己改一个cel出来 孔打到高层 抽fram

网友:
自己改一个cel出来 孔打到高层 抽fram
引用 网友G:

好复杂啊,那么多种sprae cell,全部改了?

网友(2015-07-28):
good. if spare cell + filler cell =gate-ring cell , that is better.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FLIP-chip用FIB就不行了吧 那遇到FLIP-chip该咋办?

网友(2016-07-21):
回复 网友I:

   cell and instance 同一个东西,不同的叫法,netlist中的叫cell,icc工具中叫instance。

网友(2019-05-21):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说得相当好!想请教下,怎么把sparecell 的输入用高层metal连到VDD呢?一般默认是只 ...

有些数字标准单元库里已经有把所有端口引到最高成的标准单元了,直接用库里单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