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时钟管理问题

楼主(2009-09-30):
最近在做一板子
要求在v5的板子上利用40mhz的输入产生05.m,1m,2m,4m,10m,20m,40m,60m的频率
用vhdl语言实现
欢迎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
除频好做,倍频到60M怎么做不清楚

网友:
DCM FX功能,注意datasheet中的频率上下限制,如果是更低频率,直接Counter分频。

网友:
V5的片子上有PLL的吧,用那个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
外灌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