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clulator画出VCO频率对控制电压的增益

楼主(2009-10-01):
请问大家,如何用caclulator画出VCO频率对控制电压的增益,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法 谢过了

网友:
用PSS仿真+Analog Analysis 可以仿出频率与控制电压的关系(即横坐标是控制电压,纵坐标是振荡频率),不知你说的频率对控制电压的增益能否出来,我还没用过呢
不过可以从f~v曲线上算出来

楼主:
谢谢,能否告诉下具体的做法。

谢谢,能否告诉下具体的做法。

网友(2011-05-15):
PSS仿真比较耗时,如果只是仿真频率的话,可以用tran仿真,利用caclulator来计算输出波形的频率,可以用计算稳定振荡以后一段时间内(如60-80ns)的平均频率,sweep控制电压Vtune就可以得到调频曲线;再用deriv来计算调谐曲线的微分,就可以得到VCO的调谐增益Kvco。

网友(2012-03-24):
六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