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双双端输入

楼主(2009-10-02):
最近做单端的电压放大器, 输出也只是要求单端。但是看到不少设计还是用的双端的对称式设计, 比如input用差分对。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 Eliminate even harmonic.
2. Wide output swing.

网友:
主要是差分结构对共模扰动有很好的抑制。

如果是单端的话,电路性能会变得很差。

其他的性能吧,注入偶次harmonic可以被很好的消除之类的

网友:
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