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耳機的設計

楼主(2009-10-02):
無線耳機的設計~
該用於哪個頻段的設計最優?

网友:
要看你的传输距离和用途
你的问题太泛了
要问距离的话,建议频率不要太高,几百兆的就可以了,这样发射功率可以做小点

网友:
蓝牙已经很好了,而且价钱也不是很高吗。

网友:
基本上来说是频率越好越好,然而当频率铁小事,天线辐射很小,而且将会变大。一般body communications人们用2G左右吧。太高了也不好,损耗大,传播距离短。2.4

网友:
基本上来说是频率越底越好,然而当频率特别小时,天线辐射很小,而且将会变大。一般body communications人们用2G左右吧。太高了也不好,损耗大,传播距离短。2.4G你要小心,WIFI干扰,还有能量别太大,小心把细胞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