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高手请进来切磋一下

楼主(2009-10-02):
本以为本人还有两下子,后来设计一个电路才发现自己的渺小。最近设计一个相机上的驱动电路,要求信号频率为20MHz,高电平为50V,低电平为4V ,占空比为25%的矩形波;或者设计成频率为20MHz,高电平为50V,低电平为4V的正弦波,各位高手看该如何设计?现在市面没有电压这么高的集成驱动器,打算用推拉式的CMOS来做,结果功耗很大,听说有高手用LC振荡电路实现了,但不知是如何控制相位的?

网友:
LT3471之类的step up booster converter产生高压,然后用逻辑电平驱动一个FET。试试看吧,不知你的具体功能要求。

楼主:
谢谢!该电路用来驱动CCD,可把负载看成是一个50p的电容,我已经尝试了用FET,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好像集成的IC也是这么做的。http://www.rohm.com/news/090715.html直觉就想起这么个方法。更优化的看看其他dx有无高招。

楼主:
谢谢楼上,希望更多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试试用555看看

楼主:
老兄,不是开玩笑吧?555能有那能耐?

网友:
用谐振变压器试试看

网友:
本以为本人还有两下子,后来设计一个电路才发现自己的渺小。最近设计一个相机上的驱动电路,要求信号频率为20MHz,高电平为50V,低电平为4V ,占空比为25%的矩形波;或者设计成频率为20MHz,高电平为50V,低电平为4V的 ...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你的频率稳定度,如果要频率非常稳定,肯定需要用锁相环来做,而且恐怕电路里还需要有一些反馈控制

另外由于你的输出时高电压,需要看你的输出电流有多大,输出环节如果涉及到功率的话,就会有上升时间,过冲这些东西

你这个东西没有具体的参数要求,很难提具体的设计方案

网友:
他正弦都可能,应该不会对上升沿有太大要求哦

网友:
不知道楼猪,所要求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2009-11-04):
网上搜一个照相机的驱动电路研究一下

网友:
FET功率大,可能在于同时导通的问题,双管的驱动用错相的脉冲试一试.

网友:
20MHz,LC振荡恐怕不合适吧.

网友(2009-12-11):
这个可能只能用大功率管实现了,可以找找高速复合管,估计可以

网友:
用RC震荡电路应该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且调整起来比较容易。不过准确性上面可能会有些问题

网友:
向高手学习啊

网友(2010-02-07):
要求不明确,没有办法讨论啊

网友:
1.555應該可以實現20MHz.
2.50V的DC電源可以通過Buck電路實現.4V的低電壓可以通過50V經7805串二極管降壓來實現.
以上方法你不妨一試.至少可以通過模擬軟件來仿真一下的,例如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