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ystematic input offset voltage

楼主(2009-10-03):
请教一下:systematic input offset voltage是怎么产生的? 一般是在什么电路设计中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电路的影响是什么? 谢谢!

网友:
主要受电压增益,阈值和过载的影响吧,至于在什么场合下要注意,那就要看你的电路用途了,一般来说,bjt的电压失调要小可以做到0.1至2mv,,mos的1至20mv,当然也可以采用偏置微调技术或其它一些技术降低失调,这是小弟的认识,欢迎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Systematic Offset Voltage

Systematic Offset Voltage
The output voltage is nonzero because of mismatches in the input stage, called random offsets, and because the potential on the output of the second stage is not well defined, leading to a systematic offset which can be minimized by careful design.
It does not occur in BJT op amps because of the large gain per stage.

To see how systematic offset can occur, consider the circuit of Fig 5.4 with the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is zero (i.e., when Vin+=Vin-).
If the input stage in perfectly balanced, then the voltage appearing at the drain of Q4 (Vds4) will be equal to that at the drain of Q3 (Vds3=Vgs3=Vgs4).
Now this is also the voltage that is fed to gate of Q7 (Vgs7).
In other words, a voltage equal to Vgs4 appears between gate and source of Q7 (Vgs7).
Thus the drain current of Q7, ID7 will be related to the drain current of Q4, which is equal to I, by the relationship

For more detailed inforation, please open the attached pdf file.

Systematic Offset Voltage.pdf

网友:
正困惑呢,谢谢答疑!

网友(2010-04-26):
thanks for this sharing~
I really want to know this!

网友:
高人遍地都是。。。。

网友(2010-07-23):
thanks for this sharing~

网友(2010-12-08):
吃金币不吐骨头。。。

网友(2011-01-31):
回复 楼主:

    xue xi zhong

网友(2011-04-16):
楼主可以看看拉扎维第13章的内容

网友(2011-08-09):
hi_china59前辈的解释很值得细细理解思考!
我认为,失调还是由于器件尺寸的不匹配导致的!另外加上我们设计的电路一般都有很大的增益,微小的尺寸不一致,都会被大的增益放大,导致系统输出的失调,静态工作点的漂移!
至于为什么BJT的失调要远远小于MOSFET的,可能与器件的制造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吧!
请教高手解释!

网友(2012-07-16):
好资料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2012-10-29):
上课正好学到这个部分,看了lz的分享彻底搞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3-07-17):
回复 网友A:

    看看,谢谢

网友(2014-02-13):
回复 网友A:

that's great explanation. Thanks!

网友(2015-08-31):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