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定制ROM的问题

楼主(2009-10-03):
现在做毕业课题,遇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现在要把我的设计下载到FPGA中实现,其中有一个ROM,是异步读的,每个时钟周期,发一个地址,就可以立刻读出ROM的数据。在仿真时,可以用$readmemh把程序编译成的hex文件读到ROM中,将其初始化。

但是在FPGA中如何实现我就不懂了。

现在想用Quartus定制一个ROM,这样就可以用hex文件将其初始化,还可以在系统编程改写ROM中数据。但是Quartus定制的ROM都是同步的,多一个时钟信号。这样导致读出的数据都晚了一拍,郁闷死我了,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希望跟大家交流一下,谢谢啦~

楼主:
不知道ISE中定制的ROM是不是也都是同步的呢?

楼主:
如果有办法直接对原设计中的ROM进行初始化就好了

实在不行我就只能用片外ROM来实现了
唉...

网友:
在Quartus生成ROM的MegaWizard中定义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一块的东西,咱们交流交流吧。我的qq 281226488

网友(2009-11-02):
新建文件的时候,建一个hex文件,然后把数据填进去就行了,我曾经就这样做过。。。

网友(2010-01-25):
定制rom看手册,写内容,用mif或hex

网友:
呵呵!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实现话!只有用组合逻辑了!
就是用一个大CASE!
不过这样你的设计跑得肯定不快!

网友:
altera的ROM似乎只有同步ROM的,xinlinx中好像异步ROM的,应该也是用逻辑搭的吧,没细研究过。如果想实现异步的ROM可以自己用逻辑搭啊,这个应该在各种教材中都会提及的啊。

网友(2010-09-02):
回复 网友A:

用逻辑搭?是不是就是在模块中定义很多reg,之后读取数据?这样很耗资源吧

网友(2011-05-05):
那要是matlab生成的.mat文件怎么读到rom里?请问高手

网友:
生的IP里面的有的

网友:
楼主所需要的异步rom可以自己写呀,很多书上都有。

网友(2012-04-03):
也在学习这个问题!

网友(2012-06-03):
在QuartusII中使用ROM的问题虽然不新,这里还是把自己一步一步实现的ROM设计和仿真(ModelSim,不是ModelSim-Altera)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下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如果数据实在晚一拍可以选择考虑使用时钟下降沿读ROM,如果时钟速度不快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读ROM\RAM,是有1个clk的延时哦……写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先建一个MIF文件,再向这个文件里写数据,后建立一个宏单元rom,把这个mif文件加到rom中,再在fpga程序中例化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