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ing131大侠

楼主(2009-10-04):
请问bing131大侠,我上次问的“理想变压器”的问题,
你是怎么算的,告诉我好吗?
谢谢!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用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把10欧负载匹配到500源阻抗。如果是理想变压器当然就很简单了。但是题目说全耦合变压器,忽略损耗,那么就按照空芯全耦合变压器的思路来考虑,列出方程,求出变压器输入端的阻抗,根据要求,这一输入阻抗必须是500欧,在做了一些近似处理,并且考虑到变比可以由L1和L2来表出,发现其实结果应该和理想变压器是一样的,但是我仔细看了题目,觉得这个题目有问题,题意不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