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MS320C6713 芯片的 GPIO管脚的物理地址怎么找

楼主(2009-10-04):
现在 正在做DSP的串口通信问题,需要用GPIO中的2个做普通的IO口用,来模拟串口通信。但是我找不到它的物理地址,难以控制。我是DSP菜鸟,请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哪个大哥知道的帮帮忙啊 。。小弟在这里谢谢啦  !!!

网友:
去读6713的GPIO的专门文档,里面有关于gpio的寄存器配置和地址

网友(2010-01-26):
3楼是正解,O(∩_∩)O哈哈~

网友:
确实,不过TI的文档确实比较多,慎重选择.

网友:
你们肯定是2次开发,看看前人的define文件

网友(2010-04-28):
慢慢搞吧,多看资料

网友(2011-01-14):
仔细看资料吧!

网友(2011-03-20):
多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