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in boosted ota辅助运放输出端不加补偿电容可以吗?

楼主(2009-10-04):
真诚请教大家:gain boosted ota辅助运放输出端不加补偿电容可以吗?谢谢

网友:
the load capacitance depend on the input of the following stage.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的指点,但小弟理解得还是有点模糊,你的意思是:“辅助运放负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主运放“共栅”管的栅级寄生电容”吗?。看到洪志良老师的《模电》里提到:辅助运放的输出端要加补偿电容,可是,好的的IEEE 论文里并没有可以加这种补偿电容。此即我的疑问所在,希望楼上大哥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0-03-02):
同问同问。
我一直以为这电容只是仿真辅助运放时 用到而已。接到主运放就要删掉。看来不是

网友:
根据你的设计spec来呀,该需要的时候要,不该要的时候不要,,文章只是让你理解的,

网友:
单级加op,和gain boost无关

网友:
需要加的,防止产生doublets,补偿电容的作用是使辅助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值处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具体的范围你可以参考Klaas bult写的论文。

网友(2011-10-18):
产品上,在主运放部分要加2个对称的电容,具体怎么加我不是很清楚,有知道的可以说说,谢谢

网友:
仿真看下环路稳定性怎么样 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
如果主运放的寄生电容可以使辅助运放满足要求就不需要加,还能节省点功耗,不过觉得最好还是加上点好,保险点

网友:
gain boosting OPA中的booster OPA输出端一般要加两个对称的电容,个人理解原因有二:
1. 用以调节booster OPA的带宽,使得满足环路稳定性要求且弱化doublets影响;
2. 弱化cascode管的寄生电容的作用(因为该电容容值是跟管子的工作条件相关),使得设计更加的robust。

网友:
该需要的时候要,不该要的时候不要

网友:
建议你扫描一下这个电容,一般来说这个是决定辅助放大器的带宽的,带宽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于主极点,小于闭环带宽的1/2,在这个范围优化。

网友:
    这位大婶,我记得在论文上看过,说是将booster的贷款做在大于闭环带宽,小于非主极点的位置,但是我很多时候发现比较难搞。您的这个法则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么?

网友:
确有paper从两个带宽的角度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worst case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一般的情况是怎么设计?
不是Bult讲的那样吗?

网友(2012-09-05):
关注doublets,若主运放的cascode管的寄生电容能够满足booster带宽变化,可以不加

网友:
6楼正解,该加的时候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