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补偿网络BUCK电路怎样仿真?

楼主(2009-10-04):
小弟刚入手,正在熟悉BUCK电路电压模式,但在PSPICE中怎样插入测试电压,仿真出开环传递函数。向各位牛人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入手,正在熟悉BUCK电路电压模式,但在PSPICE中怎样插入测试电压,仿真出开环传递函数。向各位牛人请教。

BUCK电路是时变的非线性电路,而pspice是解线性微分方程的工具。
因此,直接在pspice中只能对BUCK电路进行时域仿真。要想仿真出开环传递函数,必须先建立BUCK电路的平均模型或线性小信号模型。
你可以参考该网站里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

Simplis软件采用FFT分析的算法,可以直接从开关电源的时域模型中解出开环传递函数,适合像你这样的新手。

网友:
有些pspice的文章可以找找看看

网友:
pspice需要用switch的average model. simplis可以直接仿,非常方便

网友:
simplis没听过阿 呵呵 小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