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S支持多个通道吗?

楼主(2009-10-05):
I2S支持多个通道吗?例如:16个通道,这时的 MCLK=? SCLK=?
例如:2个通道时, MCLK=  256 OR 384 FS(好像支持 16 fs的), SCLK= 2 X FS X 采样位数

网友:
支持的. mclk = N * Sclk

网友(2011-01-21):
似的,通道很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以为只有两个信道呢,请问这种做法有例子吗,或者提供个资料学习下,感谢先.

网友(2012-10-08):
我现在要做一个8通道的,第一次接触,我看了协议,但是对于这个多通道的实在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