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一个笔试题目请教

楼主(2009-10-05):
有一个A/D模块。一个模拟输入,产生一个16bit的数字输出。需要计算第t(t>=8)个时钟前8个输出的平均值。问需要多少的时序逻辑单元和组合逻辑单元?

网友:
如果t為己知:
     16 bit adder x1,
     19 bit register x1,

网友:
每个时钟都要输出么
那至少16*8个register跑不掉的呀

网友:
组合逻辑么就是一个加法器和一个减法器了。bit_width = 16 + 3 (8 个 )

网友:
2个加法器,16*2个FF

网友:
不考虑timing的话,7个16位的ff和7个adder是避免不了的,至于加法器位数,看你要的平均值精度要求了。

网友:
有点AGC的味道
加法器+用来保存中间结果的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两个FF怎么可能够用,如果每个时钟都输出平均值的话最少要用7个FF,7个ADD

网友:
具体是如何计算的,高手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需要保留一个上次8个连续数的和,加上新进来的,再减去最老的那个。
S(n)=x(n) + x(n-1) + ... x(n-7)
S(n+1) = x(n+1) + S(n) - x(n-7)

网友:
那么X(n-7)是不是需要寄存?考虑数据是每个时钟16bit输入。

网友:
什么公司的笔试题啊,很专业啊

网友:
两个加法器,两个寄存器
10# usb_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