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in-boosted amp 子运放的两种共模电压控制方式哪种更好?

楼主(2009-10-05):
1。查阅了一些资料,常常看到gain-boosted amp 内部子运放的共模控制方式有如图所示的两种,不知道它们各有啥优缺点?不知道哪种更可靠?
2。第一种MAN17漏端直接结到VSS节点;第二种MAN17的漏端连接到偏置电路。
3。诚请大家把脉定夺,谢谢了,祝福大家节日快乐!
4。可能有些线没法正常显示,大家可以点击图片弹出更清晰的图。

网友:
左图中man17的漏端接地,而差分对的另一个man4的漏端接的是man10的源端,不对称。右图的接法使其对称了。右图man17的漏端所接的结构采用了低压共源共栅结构,使man22的栅接到man19的漏端,减少了采用额外电路带来的摆幅的减小。
我也不大清楚,期望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首先得告诉我们vcmin是干什么的?是软启动信号吗?

网友(2010-03-02):
回复 网友A:
我只知道,vcmin是共模输入。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共模电压一般要怎么取?

网友:
很早的帖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吧,我估计第二种方法好些。因为这是个single transistor CMFB,那个管子就是用来提供共模反馈的,第二种方法可以使得VDS小写,这样消耗的功耗小。

网友(2011-12-28):
回复 楼主:

    右边的系统误差小,但功耗大点。

网友:
左边的比较常见

网友(2024-09-02):
大佬。有没有相关这种共模电压控制三输入的辅助运放相关论文啊。。关键词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