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decide offset cancellation switch type ?

楼主(2009-10-05):
I want to design a comparator with offset cancellation,
but how to decide offset cancellation switch type ?
NMOS? PMOS? or transmission gate?
From simulation, I found it seems using transmission gate is better,
Is this result right?

网友:
个人觉得,用单管还是传输们是根据所传输信号的特性所决定的,如幅度
当然也和前级电路的驱动能力有关,比如前级接的容性负载较多,还是用传输门合适
你做的比较器有前级放大器么?

楼主:
Yes,
and the switch is placed in preamplifier stage.

网友:
比较有见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