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自动退出

楼主(2009-10-05):
我在用gds生成参考库的FRAM的时候,居然astro报告内存不足,虽然知道是32位的Linux的弊端,但如何解决呢?难道我就不做这个FRAM?

网友:
我是来顶的

网友:
是不是DB的呀

网友:
换个服务器直接写,或者加内存

网友:
可能是你的模块太大了吧

楼主(2010-09-07):
后来我们直接换了64位的操作系统和64位的astro。啥问题都没了

网友:
After auExtractBlockagePinVia, you have to check does the FRAM generated. If not, there ar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