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两个16bit乘法器组成一个32bit乘法器

楼主(2009-10-06):
小弟打算设计利用两个 16 bit 乘法器来组成一个 32 bit 乘法器
记得还要搭配一些东西才能达成
请问大概要如何设计呢?

谢谢^^

网友:
用两个16bit的组成32bit的,运算单元是不够一拍出来的,可以改成Pipeline结构的,还需要加一些控制

网友:
最重要要处理进位的问题吧,没有做过这样的设计,如果可以很好的拼起来,倒是可以share一些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You can use 2 16x32 multipliers to compose one 32x32 multipliers, which can finish in one clock. It could be used when timing is a problem when for 32x32.

网友:
我也想知道。。晕。。

网友(2010-08-09):
两个没试过,四个再加加法器应该可以。

网友:
用两个是不够的一个32×32的乘法器,需要用4个16×16的乘法器来实现!原则就像化解多项式一样!
举个例子8'h15×8'h26用4位乘法器来实现:
可以写成
  (1×4+5)×(2×4+6)
=1×1×16 + 1×6×4 + 2×5×4 + 5×6
=1×1×16 + (1×6 + 2×5)×4 + 5×6
在数字电路中×16和×4可以用移位来实现!
所以还需要1×1,1×6,2×5,5×6四个4位乘法器

网友(2011-05-10):
用四个16bits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