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基础请教

楼主(2009-10-06):
关于应用Hspice对放大器基本性能的仿真,如何利用软件自动给出3dB带宽呢?
.measure ac gain find vdb(2) at=100Hz
.measure ac 3dB when vdb(2)='gain-3.0'
运行上述语句“**error**   cannot read measure name ”其中,2就是输出节点。
谢谢达人不吝指点!

楼主:
re

第二个问题:

对于MOS管的仿真结果中有以下电容:
element  0:m1       0:m2
model    0:mn       0:mp
region     Saturati   Saturati
  id       248.3722u -248.3722u
  ibs      -14.6767a    9.3700a
  ibd       -3.1307f    9.1162p
  vgs        1.1000    -1.2000
  vds        1.0662    -1.9338
  vbs        0.         0.
  vth      915.2035m -970.5620m
  vdsat    185.4761m -277.8543m
  vod      184.7965m -229.4380m
  beta      11.8244m    6.6942m
  gam eff    1.0171   449.9962m
  gm         2.0657m    1.8208m
  gds       32.4344u   44.2059u
  gmb      868.0440u  421.9151u
  cdtot     80.6388f  121.6075f
  cgtot     68.8514f  115.0264f
  cstot    161.4500f  265.7793f
  cbtot    191.5930f  284.4114f
  cgs       44.2814f   82.5447f
  cgd        9.8013f   19.0950f

请问这五个电容都表示什么意义呢?
恳请达人指点!

楼主:
re

第三个问题:

*** Output Resistance Related Parameter ***
+pclm = 5.216683               pdiblc1 = 0.110359            pdiblc2 = 4.669031E-3
+pdiblcb = 0                   drout = 0.56                  pscbe1 = 4.309869E8
+pscbe2 = 9.513696E-7          pvag = 4.8                    delta = 0.01
+alpha0 = 1.548E-5             alpha1 = 17.2                 beta0 = 40.9

输出电阻的相关截取如上,怎样从中得出其手算表示呢?

Razavi用的是lambda
Sansen用的是工艺参数VE,不知道怎么去挖掘唉。。。

网友:
.measure ac 3dB when vdb(2)='gain-3.0'   //这一句有错误
因为3dB 不能够作为名字呀,不能以数字开头的。
所以不能读取3dB,故出现以下错误啊。
“**error**   cannot read measure name ”

网友:
第二个问题:查看手册,讲的清楚的很。

网友:
第三个问题:
lambda
=1 / VE

网友:
You'd better study BSIM 3/4 manual.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达人指点,受教了!
请问二位所说的manual是不是HSPICE & BSIM,求知若渴ing
HSIPCE的文件倒是不少,但是不知道怎么看,推荐一下可以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