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关于Calibre LVS时Port number的问题

楼主(2009-10-06):
小弟最近用Calibre做LVS,遇到source和layout的port number不match的情况,下面是lvs report。布线用的是SOC encounter 7.1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shiftin                       shiftin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element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model
   LVS PIN NAME PROPERTY                  phy_pin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NO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NO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UNSPECIFIED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ALL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C AD AF AG C F G RC RE RG YB ZC ZD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shiftin
SOURCE CELL NAME:         shiftin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8        38
Nets:             550       551    *
Instances:        481       481         MN (4 pins)
                   481       481         MP (4 pins)
                ------    ------
Total Inst:       962       96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8        37    *
Nets:             262       262
Instances:        193       193         INV (2 pins)
                    96        96         SDW2 (3 pins)
                    32        32         SDW3 (4 pins)
                    96        96         SUP2 (3 pins)
                    32        32         SPUP_2_1 (4 pins)
                ------    ------
Total Inst:       449       449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POR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2 on net: N2                                             ** missing port **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37         37            1            0
   Nets:              262        262            0            0
   Instances:         193        193            0            0    INV
                       96         96            0            0    SDW2
                       32         32            0            0    SDW3
                       96         96            0            0    SUP2
                       32         32            0            0    SPUP_2_1
                  -------    -------    ---------    ---------
   Total Inst:        449        449            0            0

o Statistics:
   1 passthrough source net was deleted.

o Layout Names That Are Missing In The Source:
   Ports:        N2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RESET_SHIFT CLOCK Q[1] Q[29] Q[27] Q[0] Q[26] Q[30] Q[6] Q[2] Q[23]
                 Q[8] Q[13] Q[16] Q[21] Q[5] IN Q[31] Q[25] Q[4] Q[7] Q[24] Q[28] Q[3] Q[10]
                 Q[14] Q[17] Q[22] Q[20] Q[9] Q[19] Q[12] Q[15] Q[18] Q[11]
   Nets:         N2

里面不match的port N2在schematic上是内部连线,而layout上把它认成了port。
这个block是一个大block里面的一个小block,大的block在做LVS时也遇到了内部连线被认成外部port的问题,造成大的block的layout有几千个port,而schematic只有几十个。有大大说是block被flatten了,小弟把从encounter得到的GDS文件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时生成的Hierarchy Listing显示中间的层次都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小弟觉得可能是在encounter里面做layout时候block被flatten了,但是小弟基本上都是按tutorial来做的,不知道哪个地方设错了,导致flatten?
小弟刚接触数字后端不久,分析难免出错,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希望各位大大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Calibre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错都能分析出大批的错误(包括电源地的问题),虽然有问题一定会报出来,但是单查还是有些困难的(报错的地方经常是被影响的,本身没问题),可以和Hercules等软件一起做,同时根据报错的类型等查看电路,保证了Instance数量相等后问题就不大了,一般都是粗心、端口导致的LVS错误

网友:
layout  pin name 是否多打 還是少打  schmatic  是否配合
o Statistics:
   1 passthrough source net was deleted.

o Layout Names That Are Missing In The Source:
   Ports:        N2

网友:
问题出在“port N2”上,你仔细查看一下你的版图

网友:
你的网表是用.v转的么?如果是那你的.v就是flatte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可能就是标打多了,自动认成端口了。
不过还是建议好好检查一下该部分版图

网友(2009-12-01):
可以在calibre的LVS option里面选上ignore pin的那项,具体的记不清楚了

网友(2011-03-22):
我也遇到与楼主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痛苦中!

网友(2023-11-15):
想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我最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