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这个运放是否稳定

楼主(2009-10-06):
运算放大器低频正向增益200,传递函数有三个负实极点,分别为1M ,2M,4M如果把它放在f=0.05的负反馈环中,判断运算放大器稳定与否。说明理由
小弟算的是不稳定,我算出来增益交点GX=4.3M》相位交点PX,

楼主:
可是答案是稳定的

楼主:
三个极点都在左半平面,应该是稳定的啊,

楼主:
who can help me?

网友:
答案是不稳定的系统 你的做法是真确的 可以参考razavi p285

楼主:
我这个是gray第九章的第一题,我在论坛上下的答案是稳定,不知道谁对

楼主:
看来大家不怎么喜欢做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is is a stable system. Here's an answer from the solution manual.

楼主:
我用波特图算的是不稳定,奈奎斯特不太会用

网友:
极点的具体位置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稳定啊,怎么算出来稳定呢,我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计算结果应该是比较临界了,GBW在4M左右,相位差不多180

网友:
p.r. gary 那种计算方法是估算的,精确计算如下:

H=F*A(f)=10/(1+jf/f0)*(1+jf/f1)*(1+jf/f2)

f0=1M f1=2M  f2=4M

增益交点解下述方程:
10/(|1+jf/f0|*|1+jf/f0|*|1+jf/f0|)=1
也即:
(1+f^2)*(1+f^2/4)*(1+f^2/16)=100

相位交点用以下方程解:
arctan(f)+arctan(f/2)+arctan(f/4)=180度

用MATLAB求解有:
fu=3.542MHz
fp=3.74MHz

所以这个系统是个稳定的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算法确实很精确,学习了

网友:
极点的位置呢

网友:
这个系统是个稳定的系统

网友:
确实是稳定的系统,用matlab画出来的波特图如下,显示PM=-58,而step response却是稳定的,看来波特图不可靠啊
最后给一个零极点图,所有的极点都在左半平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增益交点解下述方程:
10/(|1+jf/f0|*|1+jf/f0|*|1+jf/f0|)=1
也即: (1+f^2)*(1+f^2/4)*(1+f^2/16)=100

请问,第二个等式怎么会与第一个等价?

网友:
系统是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Your simulation is not corret. The loop gain is 12dB, since it's the product of A and f, which you can also see in the solution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