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的report_cell命令

楼主(2009-10-06):
我用dc综合设计,用的库是我一同事自己做的,综合出来的cell数目比用标准库多出50%左右。

查看发现综合的时候dc插入了不少反相器或者buffe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样降低cell数?

谢谢,望做过数字库或者熟悉数字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反相器、buffer是用来增加驱动能力的,我估计可能是你同事的库的管子太宽了,导致cell的扇入过大,所以要加一些buffer来减少延时

网友:
降低cell数可以把速度要求改低,或者在设计cell时加大驱动能力

楼主:
请问速度要求怎么改低?我们用ELC+spice仿真得来的.lib文件。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