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TSMC 0.13um 工艺参数

楼主(2009-10-06):
如题:NMOS/PMOS
uCox=?
Vsat=?

网友:
谁知道SMIC 0.18的工艺参数,谢谢告知。

网友:
估算:

N:112
P:30

vto 全为0.7

网友:
我也需要,哪位大侠提供一下?

网友:
TSMC .13也有好多不同的变种好像,就算是同一个process里面也有好多种不同的NMOS/PMOS

网友:
0.13的貌似N为0.4、p为0.3
不同的工艺可能略有不同。
论文Cox而言,自己算算很容易的。介电常数除以栅氧厚度。

网友:
我上面说的是高开启电压的管子
另一种是0.4左右的低开启管子

网友:
Vth0 0.45~0.5左右!

网友(2009-12-10):
0.4  300

网友(2011-01-03):
如何查看啊

网友(2012-04-19):
0.13 工艺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Kn=380,kp=90

网友(2013-11-29):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