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Ware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07):
Synopsy DesignWare中貌似是含有的clock gating/level shifter/retention register单元,求助各位达人他们都在哪里啊?只有.v吗?有没有相应的Lib和电路结构
顺便求助关于多电压域布局布线的资料

网友:
找个DesignWare的datasheet看看,上边有详细的每个ip的用法。

网友:
clock gating可以直接用standard cell里面的cell就可以吧

网友:
你说的这些单元在std_cell library for low power中都有吧

网友:
你说的这些cell与designware没有关系,这些cell在std lib中都有。其中level shifter 和retention cell应该在lowpower library内,一般foundry将普通的cell和low power cell分别放在不同的lib file里。

网友(2009-12-14):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levelshifter这些不在Design Ware里面吧
这些是跟工艺相关的Cell,Design Ware一般都是类似加法器/乘法器一类的,可综合的玩意儿吧

网友:
clock gating一般的standard cell都會有,只是會mask起來...要記得打開,DC才能用...

网友:
其实dw里面实际上就是verilog描述,加密的,可配置的而已。
但是在synopsys内部的确有dw的针对tsmc和其他一些foundry的library,也加dw-tsmc-lib,但是这些只是针对内部使用

网友:
70元拿来:DW里没有这些基本的cell,到standard cell里找。

网友(2010-04-17):
DW的资料在那里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synopsys安装目录下有个dw文件夹,里面有的

网友(2010-07-01):
在cell lib中, 有的cell lib不一定有這些cell, 請換廠家或是花錢買.

网友(2010-08-21):
等等正确答案。

网友:
上面大家说的已经是正确答案了啊

网友(2011-02-03):
同等回复

网友:
大家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