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delsim 仿真调试arm程序

楼主(2009-10-07):
问题:想用modelsim仿真调试一个arm系统,调试程序是c代码,怎么调试?经调研,貌似有两种方法,一是用FLI接口,二是把调试程序文件读入rom(网上说不支持初始化ram),这个问题比较模糊,想请教下!

楼主:
急求解答!!!

网友:
arm的程序应该用仿真器来调吧。

楼主:
是的,当整个arm系统下载到FPGA上时候,是用ADS仿真器调试,但我想在下载之前用modelsim仿真程序看下波形,满足要求的话再下载到FPGA上,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