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CS3.1如何在C程序中单步运行

楼主(2009-10-07):
CCS3.1如何在C程序中单步运行,3.1中有这个快捷按钮,但为什么这个按钮一直是灰色的不可用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有连接cpu,ctrl+c,然后ctrl+l 把程序load进去,你会发现可以单步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什么都没有??/

网友:
Alt+C连接到EVM板子上,或者是ccs setup时候没有选simulator。

网友(2010-09-14):
2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