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可以仿真带cpu的soc系统么?

楼主(2009-10-07):
modelsim 如何仿真带arm核的soc系统?
如何执行代码?

网友:
当然可以,把代码读进去就可以了,READMEM语句

网友:
行为级还是rtl呀
RTL的话就是个外面挂个memory啊

楼主:
读什么格式的文件?要讲c代码转化成什么格式的文件?.hex,.dat or others?
谢谢!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arm系统的后仿真,整个系统经quarus综合后把vqm文件导入modelsim,这样的话如何初始化memory啊?

网友:
你有arm的rtl代码没?

楼主:
经过加密的!

网友:
verilog有专门的读取memory函数,$readmemh(读取16进制格式的数据)和$readmemb(读取2进制格式),格式是:$readmemh(“文件名”,存储器名,起始地址,结束地址)。这两个函数modelsim是支持仿真的。ARM程序代码经编译后是intel的十六进制的格式。

网友:
可以读ASCII的文件哦

网友:
多年前用 Verilog 寫 1T 8032 MCU Core
,也是用 ModelSim , 當時是自己用c 寫了一個
格式轉換的小程式來用.

网友(2011-01-18):
做后仿,需要系统非常强大;